关于Q02HCPU电池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9-03-27):
我们公司有几台使用q系列plc的设备 其bat显示灯亮 本想更换电池 拆出发现其里面有电池 但电池根本就没有接上 几台设备都是相同的情况 假期也断过电 为什么里面的程序不会丢失呢??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Q02H标配有EEPROM,每次上电从EEPROM读程序到RAM中执行,
可以不需要电池。

网友B:
原装没有使用的cpu电池都没有接的。使用的时候才把电池接上的。估计是你们使用的时候没有接吧
CPU内部分为ROM和RAM。RAM是靠电池保存数控的。不过没有电池也不影响使用,程序应该不会丢,只不过里面的数据是靠电池保持的长时间掉电会消失的。

楼主:
设备是进口的 一来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部门没人懂这个 而且几台设备都是这样 肯定没人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