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8):
小弟刚刚入行,还是只小菜鸟,今天想把proface触摸屏里的东西拷到电脑上,连接不上,传输通讯的话,GP中一直显示“握手中。。。请稍后。。。”,各位大侠是怎么搞的,教教我啊,时刻在线等候~~~~~]

网友A:
正确的通讯线和通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通讯线和通讯软件

软件用的是GP7.01连线应该也对的~~难道是线破了??

网友B:
一般來説,連接綫

另外,還有辦法,用CF卡:
1將CF卡插入電腦,在畫面傳送中將該型號觸摸屏系統文件拷貝到CF卡(sys圖標)
2將CF卡插入觸摸屏,點擊觸摸屏角,下方出現系統菜單
3選擇CF BOOT
4選擇UpLoad,觸摸屏文件將全部上傳到CF卡,MEM後綴
5將CF卡插入電腦,在畫面傳送中將CF卡中MEM後綴轉換成prw格式
充耳不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説,連接綫

另外,還有辦法,用CF卡:
1將CF卡插入電腦,在畫面傳送中將該型號觸摸屏系統文件拷貝到CF卡(sys圖標)
2將CF卡插入觸摸屏,點擊觸摸屏角,下方出現系統菜單

CF偶也想到了,多谢大虾指点~~~~狠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