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指令的使用

楼主(2009-03-28):
我是个新手,请哪位教我一下CALL指令的使用方法,我现在遇到就是不能在梯形图左边竖线的左边写上P

网友A:
你使用的是GX Developer软件吗?
请选择母线外的区域输入P。
Good Luck
我还想问一下,SFC中各个块之间可以互相调用吗?运用CAL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