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帮忙,评评看。谢谢!

楼主(2009-03-28):
我有一朋友,接了一自动化工程,后来找人做了。可是他很不高兴,说那个人收他太多钱了,我就问他用了些什么东西?他说就两电柜,一个三菱的FX2N-128的PLC,两个45KW的三菱的变频器(当然其他包括程序,电线,安装调试等都包含的)。就这样的一个小工程,收了他30W,还说程序是无价的。
各位高手给评评,这样一个项目合理的价钱是多少?

网友A:
差不多啦
在有些企业里还不止啦
我亲自做过一个成本在5000, 收了8W啦
要看看是用来做什么的啦!有价值没有。
以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别人不能做的,我能做!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不回吧!这么多!谢谢!

楼主:
二楼的,你在哪里呀?要是离的近,以后有我可以找你帮忙做了,就是要便宜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