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的程序(GP2600系列)能够通过Q系列PLC上传至触摸屏吗?

楼主(2009-03-28):
朋友们,请教个问题:
如何将PROFACE的程序(GP2600系列)能够通过Q系列PLC上传至触摸屏吗?
本人一直以来都是通过PROFACE触摸屏的专用端口传输程序,今天听位朋友说
可以通过PLC(Q系列)上传至触摸屏。然而我问了PROFACE公司的人员他们却
回答我说不行,反过来是可以做到的,通过触摸屏端口可以将PLC程序写入到PLC中。
所以到底本人问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做到呢?还敬请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的,以前我GP37W2的都可以写FX2N的程序,但是要改个PROFACE参数设置

楼主:
1楼的兄弟,你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吧。
你说的是通过PROFACE上传给PLC,而不是PLC上传给PROFACE.
第一种方法是在OFFLINE--->INITIALIZE--->PLC SETTING--->USING ADAPT/CPU DIRECT处选择INSIDE就可以了。
还有你要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请回答完整,否则请不要回答。

网友B:
不行,透过人机读取plc时可以的,不过这也是针对一部分型号

楼主:
通过PLC上传至PROFACE触摸屏GP2000系列的是做不到的,只有GP3000系列可以做到。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