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1s 关于时间的使用

楼主(2009-03-28):
我想让PLC在每天的某一个时间进行复位一次,不知道什么来使用,请哪位高手教教,是不是用d8014 d8015的

网友A:
你说清楚点,“想让PLC在每天的某一个时间进行复位一次”,你说的某个时间是什么意思?是每天固定的几时几分,还是每天开机多长时间,或者某条件触发后多久时间?麻烦楼主讲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