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8):
我初学PLC,看了一些例子,设计了一个PLC——“十字交通灯控制”,如下图交通灯1,用学习软件测试,可达到要求。而看了某教材中的“十字交通灯控制”(如图交通灯2),比我的复杂多了。于是有点不自信:是不是我的设计有什么不妥,或不稳定之类?请专家和高手们帮我诊断一下!
交通灯1

 交通灯2

网友A:
只要能完成功能,何必去循规蹈矩?

我曾经写的交通灯连定时器都没有用,用的是系统的秒脉冲与计数器,这样的好处就是要修改某个灯的时间,无需大动干戈,只要修改该灯对应的计数器就可以。

Regards

网友B:
顺序功能图SFC设计出的梯形图简单易读

网友C:
还行,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