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请高人请指点!谢谢!

楼主(2009-03-29):
请问各位高人:用FX-PCS-DU/WIN-C软件编出来的东东,也可以像GX-DEVELOPER软件编出来的再用GX-SIMULATOR仿真吗?

楼主:
这位高手,要怎么才能做到呢?谢谢!

网友A:
首先打开PLC程序并启动仿真,然后启动GT-Simulator仿真软件,选中和PLC程序配套的触摸屏程序就OK

网友B:
上面楼主说的很对啊.

网友C:
好像不能仿真啊,要用GT-Designer2,编的才可以仿真。

网友D:
三楼的朋友的回复是扯淡。
PLC的方针软件跟GT的仿真软件是不能同时开启的。
请不要误导别人。谢谢!

网友E:
直接用GT编写触摸屏,再启动GSS仿真,选用需要仿真的PLC程序,确定就可以了
DU编写的触摸屏能不能仿真我没试过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三楼的朋友的回复是扯淡。
PLC的方针软件跟GT的仿真软件是不能同时开启的。
请不要误导别人。谢谢!
老兄,请你不要误导别人吧!
我用过,触摸屏仿真必须先开启PLC程序仿真!

网友D:
郑重声明:小弟错了。对不起大家了,我误导大家了。
由于我以前每次仿真的时候,都会报错,说仿真器已经被别的程序打开。

楼主:
哦,谢谢了我试试看!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