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与FX-1PG如何编程

楼主(2009-03-29):
各位大侠:
请问一台FX2N PLC假如要是和两个FX-1PG组成系统,是否可能,又如何编程,内部的BMP是一样的,如何读写数据?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我最多的见过3U的带3个,2N的也绝对可以带两个没有问题(1PG的手册应该讲了在2N下最多可以带几个该扩展.),至于你说的BMP是相同的,但是使用FROM和TO的时候特殊模块的单元号不同了,所以不用考虑,重合的问题.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可以,我最多的见过2N的带8个。FROM K0 K0 D10 K1。FROM K1K0 K0 D0 K1,TO K0 K0 K1 K1
TO K1 K0 K1 K1。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看下定位模块的说明书,有很大帮助的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不用定位模块,直接用2N或者3U的PLC一样可以控制,一个主模块最多可以控制3个放大器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D:
最多可带8个FX-1PG(K0~K7),用TO写,FROM读,详细有1PG说明书。

网友B:
看下定位模块的说明书,有很大帮助的不用定位模块,直接用2N或者3U的PLC一样可以控制,一个主模块最多可以控制3个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