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8K步程序怎么减为4000步?

楼主(2009-03-29):
FX2N8K步程序怎么减为4000步?以输入到EEPROM-4?请高手指点!

网友A:
FX2N有8K的容量,但程序不一定有那么多啊,你可以查一下程序的大小再看4K的EPPROM够不够用

网友B:
怎么会这样啊?

网友C:
你的问题,好像没说清楚,叫人家怎么解释?

网友D:
你说得不清楚,没法回答你。

网友E:
真的是搞不懂!!

楼主:
FX2N有8K的容量,写入1000步,剩下的7000步都是NOP,把这8000步的程序传上电脑,再写入有EEPROM-4的FX2NPLC时,写不进去,显示"内存不足".怎么把FX2N8K步程序减为4000步?以输入到带有EEPROM-4的FX2NPLC?请高手指点!

网友F:
你用的软件是不是WIN那个版本的,是的话就只写入1000步试试

网友A:
你选择传送1K步,不就行了

网友G:
输入的时候可以挑选步数的啊,你的程序多少步就写进去多少步,怎么要那么多东东啊,我看不懂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传送1K步,不就行了
在FX软件PLC----传送--------怎么挑选步数呀?

网友H:
注释可以不传入PLC里面.可有可无的程序就不要了。编程求的是安全、简炼。

网友I:
看了你8楼的问题我明白了问题的所在!是你的基本知识缺陷啊!难到你就不知道NOP是空操作吗?你有必要把7000步的NOP输入PLC吗?这样做就会加大PLC的扫描周期也浪费PLC本身的内成啊!多看看书啊!大哥!!

网友J:
是不是要化简程序呀,那样也要能看到程序才行。

网友K:
同意9楼观点

网友L:
你把程序的容量检查一下,很可能容量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