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9-03-29):
S7-200PLC 程序能下载,但是不能上传。

网友A:
如果PLC设置了密码
就不能上载了

楼主:
没有密码的,现在郁闷啊 ,我有2根数据线,都不是原装的,一根是IBHLINK的,支持PPI/MPI,但是现在只能下载,不能上传.另外一根是USB转PPI的,通讯时连时断.速率都是选9.6 的.以前都能连的,不知道是不是PLC的端口出了问题呢,还是PLC里的比特率改掉了.但是读出来系统块里的速率还是9.6.,不知道怎么弄了,请教高手了

网友B:
可能你的软件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