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9):
现我公司要做一个工程,用FX1S的PLC和松下A4的伺服控制,用一个输送带向冲床里送料。再退回放好料再向冲床里送。这样循环。
是不是要每次都要执行一次回原点才能保证精度。请高手出来提点意件!

网友A:
你害怕误差的累积?

如果每次都要执行回原点,那么效率就大大的降低了。

如果机械连接尚可的情况下,是无需每次执行回原点操作。如果你害怕精度不够,通过外接编码器也可以做修正啊。

以上

楼主:
感谢意楼的指教!

网友B:
我不知道你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我们这也有数控冲床啊 也是用伺服送料  每次送料都是独立的  不用考虑得太复杂了

楼主:
是用伺服马达驱动像流水生产线一样的皮带,困不是齿形皮带,又是来回往返运动。如每个行程都发出一样的脉冲。时间久了误差会慢慢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