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载本站三菱fxgpwin免安装版无法使用如何解决

楼主(2009-03-29):
提示fxgpwin.exe不是win32应用程序,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
版主阿帮忙一下吧,安装欧姆龙可以,安装所有版本的三菱编程软件就不能安装,提示一样.

网友A(2009-12-29):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大虾解决!!!!!!!!!

网友B:
在百度输入“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有很多中原因,试着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