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问eview/深圳人机界面的密码能否设为数字与字母结合的?

楼主(2009-03-29):
请问eview/深圳人机界面的密码能否设为数字与字母结合的?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
维纶屏幕的密码系统确实也存在问题的,
比如系统一做好交付给用户,而用户好像是不能修改登录密码的,
还有输入退出后,仍能进入加蜜界面等等。(可重新进入密码界面输入0解决)
楼上所说应该可以,只是使用起来很不方便,那么小的屏幕若贴26个字母+10个数字键外加确认、删改键,触摸点会很小,元件多了反应速度也会很慢。506屏幕不建议使用混合秘密,8吋以上的屏幕还可以,不过那键盘也还是很小很小,需要用指尖触摸才可。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引用楼主linzb于2009-03-29 20:57发表的 请问eview/深圳人机界面的密码能否设为数字与字母结合的? :
请问eview/深圳人机界面的密码能否设为数字与字母结合的?
目前还不支持哦~

网友C(2009-05-11):
怎么会不支持呢,只不过你要自己做一个字母键盘,EV5000系列的软件绝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