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的中文注释不能显示?

楼主(2009-03-29):
带中文注释的FX2NPLC的程序下载到FX2NPLC,再上传到电脑,中文注释不能显示,请高手解释。

网友A:
设置内存,要分空间给注释,具体操作,PLC软件----参数------内存容量-------注释(这里分配一点空间就OK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内存,要分空间给注释,具体操作,PLC软件----参数------内存容量-------注释(这里分配一点空间就OK了)
可以了,谢谢了!SWOPC-FXGP/WIN-C注释乱码你知道吗?有的介绍不行,你能指点指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