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3-30):
我有一事请教各位大侠,我单位用到许多PLC及触摸屏,三菱F1系列、FX1S系列、FX2N系列、A系列,富士触摸屏,西门子S7-200系列,欧母龙CPM2A系列,PROFACE2000及时3000系列触摸屏,HAKKO触摸屏,威伦通触摸屏,最近在解决三菱F1系列问题时,发现该PLC可插F-EEPROM-1存储器,具三菱公司人说插入F-EEPROM-1存储器,该PLC电池可以不要(程序已COPY到该存储器中),通电后PLC先读F-EEPROM-1存储器中程序,是着样的吗?主要是我公司只单班生产,经常碰到设备开不起来,经厂家检查,说是PLC中电池电没有了,需更换电池,(三菱A系列,欧母龙CPM2A系列)造成程序丢失(PLC中电池不能冲电),我先将许多程序电脑备份,但请教各位大侠PLC及触摸屏能不能不用电池,也用存储器,PLC及触摸屏中电池做什么用,它门有存储器吗?我非常急 急 急,谢谢。

网友A:
具体要看现场的情况的,有的可以不用程序保持的后备电池的,但有的必须要使用,这和设备程序的使用要求和硬件配置有关,如果程序是在存储卡里面的话,有的可以不用后备电池,但有的即使是存储卡,也要必须用,虽然触摸屏和PLC都有存储区,但很多存储区的数据是靠电池来保持的。

网友B:
有时间看看数字电子技术啊.

楼主:
三菱F1系列插入F-EEPROM-1存储器能不用电池?

网友C:
承接自动化系统工程
PLC,变频,伺服,触摸屏,组态,网络通讯 及设备维修
QQ576039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