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TWIN

楼主(2009-03-30):
安装在VIESTA和XP下的GTWIN V2.2后运行,系统提示“试图执行系统不支持操作”是为什么?请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楼主:
是XP,和VIESTA都不行

网友B:
安装在WINDOWS XP 及WINDOS VISTA 下面都可以正常运行的.由这个软件的低版本再安装到高版本的时候会提示"已经安装了该软件.请卸载",所以升级高版本的时候.要先在控制面板里面卸载了.再安装即可安装成功.
下载积分:+2(gyc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