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小数的排列?

楼主(2009-03-30):
先别急,看完我说的:用三菱PLC对D110,D111,D112,D1134个寄存器里的数比较大小。最小的排第一。并往其所对应的名次寄存器送“1”其对应的名次寄存器为D120,D121,D123,D124。谁有好的方法?我现在做出来4个数不同能正确显示名次。有两个以上相同显示就不正确了?兄弟们编编再说吧!

网友A:
参考
LD X000
PLS M0
LD M0
OR M9
ANI C0
OUT M9
LD C0
RST C0
LD M9
MOVP K0 V0
MOVP K1 Z0
CMP D0V0 D0Z0 M5
MPS
AND M5
XCH D0V0 D0Z0
MPP
INC V0
INC Z0
AND= Z0 K4
PLS M15
LD M15
OUT C0 K4
MOV K0 V0
MOV K1 Z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