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电机同步问题

楼主(2009-03-30):
两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主速电机1速度恒定,类比输出给电机2,作为电机2的速度目标值,电机2上装有缓冲装置,求教电机2的反馈值取缓冲装置上的电位器信号,还是取电机2的实际转速信号,那一个最好,全闭环PID控制.

网友A:
你说的缓冲相当于传动链条不是处于张紧状态吧。应该是取电机的实际值作闭环。
下载积分:+1(nipengpeng)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我以经安装调试好了,恒转矩闭环控制,取缓冲装置上的电位器反馈最好。

网友B(2009-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