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指令中正逆动作的处理

楼主(2009-03-30):
最近本人用到PID指令,但是一般来讲在参数程序中只是设定不是正动作就是逆动作,也就说正逆动作已经确定好二选一,现在我希望通过PID控制电机,正逆动作都是有可能的,现在想请教如何处理?
多谢!

楼主:
可不可以通过判断输入输出的大小来设定正动作,还是逆动作。
也就是在执行PID之前做一个判断。

网友A:
应该在你做程序之前判定,加热是逆动作;冷却是正动作,先分析分析你电机怎么转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