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09-03-30):
我买了一条USB转COM口的一条电缆,怎么搞都不能用,驱动装了也没用!
求助各们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便宜的是没有用的!

楼主:
不便宜呀!我花了60元买了呀!!!!!

网友B:
电脑有没有检测到你那USB在那一个COM口?

楼主:
我的笔计本上面没有COM口,所以我才买了这条转接线,不管怎么搞就是不能用,急死了!!!!!!!!

网友C:
在我的电脑装置管理员里查看COM口

网友D: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A:
一般一百以上的才有用!

网友E:
com口没设置吧.
还有可能你买那根线不是USB2.0
这样插上线无任何反应.

网友E:
还有我花70买的.
与三菱PLCFX,单片机连接都没问题

网友F(2009-06-17):
连接设备故障

网友G:
洒家买一个双芯片RS232转USB的才三十五元,用一年多了没异常,估计你买的是单芯片转换的,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