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人机界面问题

楼主(2009-03-30):
为什麽用GT 创建画面时。电脑里面显示的比实际触摸屏要小

楼主:
人机界面会中毒吗、?

网友A:
问的好!我也想知道人机中毒后会怎样!

楼主:
我在用GT时。时间长啦会自动退出程序。。搞的画面全丢啦。。郁闷。不知楼上的碰见过没

网友B: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软件设计成这样的,如果做成一样的大小,那么15寸的屏怎么在14村的电脑上显示?

楼主:
谢谢你。小蜜蜂对我的指点。。最近电脑总这样。郁闷

网友C:
有可能中毒,我在使用WINCC碰到过此问题

网友C:
有可能中毒,我在使用WINCC碰到过此问题,报警信息丢失,出现服务数据丢失报警,重新安装软件无效

网友D:
见识了。
相信自我!

网友E:
我怎么不觉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