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各位,我想学PLC,请教下!

楼主(2009-03-30):
我想学,
是否我一定要有个PLC呢,是不是还要有个触摸屏呀?
请问这些东东有没有二手的,便宜点的,学习用吗?

网友A:
一般来说是不要实物PLC和触摸屏的。因为三菱公司这两者都有仿真软件。
但是仿真软件是无法替代事实物的,有些程序还是要在实物上做更好。
不过一个PLC和一个触摸屏也不是很贵,总共才3000多一点而已。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还是买来学习下。

网友B:
不知道哪里有卖二手的

楼主:
谢谢了,不知道这两个东西哪里有二手的,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