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IS plc故障

楼主(2009-03-31):
我的一台设备上的松下PLC停半天电再来后,PLC的RUN灯不亮,变成了PROG+ERR灯亮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测PLC电池没有一点电了,换一个新的3伏电脑主板上的电池,故障依旧,我试了一下,没有电池时将PLC的RUN/PRO转换开关哪档ERR灯都亮,换新电池后别的档位ERR灯不亮,只有在RUN档时它才和PROG灯一起亮,没有说明书,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A:
重新输入程序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建议楼主最好检查程序看看

网友C:
应该是没有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