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我的本本上没有串口,买了一条USB-RS232数据线,在网上下的驱动都安装不上,请大家指点一下,数据线是2303HX的芯片,谢谢!

网友A:
有光盘啊.先把它插上电脑,电脑认到了,才可以装驱动的.

网友A:
到电脑硬件里安装啊.不要直接点.这样不好的.如果电脑认不到的话.就不要这种了.换另一种线.

网友A:
市面上有两种的.一种是有屏蔽的 一种是没有的. 人家说后一种是最好用的.

网友A:
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电脑可以用的话.第一种是最好的.

网友A:
驱动啊.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装了.

网友A:
驱动
附件: winXP.rar (90 K) 下载次数:68 需要:5工控威望

网友B:
引用楼主luoqiang于2009-03-31 12:28发表的 usb-rs232驱动安装? :
我的本本上没有串口,买了一条USB-RS232数据线,在网上下的驱动都安装不上,请大家指点一下,数据线是2303HX的芯片,谢谢!

PL2303 drive

楼主:
可能是我的线不行,把线插上后,电脑就自动安装了,在设备管理里面又没有显示新的USB设备,

网友C(2009-06-17):
在网上下的万能usb驱动都不好用  建议你在买的时候 向他要驱动盘 或是直接买一个贵一点的  那样的质量能好一点  或是买线的时候直接把plc拿过去试试 就行了 我当初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最后把plc拿过去了试试才好用的

网友D:
工控人最好用PCMCIA RS-232的转接卡。性能挺稳定。

网友E:
是安装不了,还是通讯不正常啊?通讯不正常要注意把串口设置成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