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有请高手
   谢谢。

网友A:
问题是你解密干什么?

只要会用就可以了,SFC,SFB无解。

以上

楼主:
谢谢cvlsam
我自己编的SFC14,SFC15的调用程序,可以看到SFC14,15的FUNCTION BLOCK,我想别人编的也可以看到SFC14,15功能块吧,加密的应该有破解,并不是破解西门子SFC14,15本身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vlsam
我自己编的SFC14,SFC15的调用程序,可以看到SFC14,15的FUNCTION BLOCK,我想别人编的也可以看到SFC14,15功能块吧,加密的应该有破解,并不是破解西门子SFC14,15本身的功能。

要看使用什么通訊方式,要知道,西門子的通訊功能塊并不僅僅限于SFC14,SFC15.

以上

网友B:
为什么要解密,西门子特有的SFC及SFB系统功能块有很多,需要应用的话查一下手册就行了.

网友C:
想请楼主你是怎么编的能看到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