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下:下面台达数据线哪个是对的

楼主(2009-03-31):
我想自己做条PLC与PC之间数据下载线 可我在网上看到有这么两种 其PLC
圆形口摆放的位置不一样
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请各位帮下忙

网友A:
第一个是正面(前面)看的,第二个是反面(后面:要焊线的那一面)看的。都是对的
下载积分:+2(我心已动) 热心助人!

网友B:
短接的目的是快速请求及反馈信号.接与不接影响不是太大.

网友C:
1是公插,2是母座,其实都一样

网友D:
经过实验1.4.6不短接时无法通讯 ,短接时是可以的。

网友E:
只要地线没接错。不能连上的话,把发送与接收对调一下再试。要有点实践精神,不然永阮都会停在原地

网友F:
哦,这样做通讯线,有空自己也做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