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下:下面台达数据线哪个是对的

楼主(2009-03-31):
请各位帮忙看下:下面台达数据线哪个是对的
我想自己做条PLC与PC之间数据下载线 可我在网上看到有这么两种 其
PLC圆形口摆放的位置不一样
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请各位帮下忙

楼主:
自己定下

网友A:
大哥,你自己不仔細看的啊,還連續發貼?????????

网友A:
上圖寫著MD8M(針),下圖寫著8針圓形母座……
他們實質上指的是一對通訊接頭哦。如果上下一樣,哥們,你插哪里啊
下载积分:+2(我心已动)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的下面一个只是正面看的 上面一个是反面看的 都是对的
下载积分:+1(我心已动) 热心助人!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