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EM277好坏判断的方法

楼主(2009-03-31):
判断EM277好坏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望大家各抒己见…… 到时我来一一验证,并在此公布是否真的可行.

网友A:
没有什么简单的,只能通过主站配置之后然后通讯的方式,包括硬件诊断。或者接触摸屏、文本屏来通讯也可以作为测试。

楼主:
这样你看可简单些,把EM277挂在CPU上,在通过EM277的DP口下载程序,下载成功则EM277好的,否则坏了!
仅仅个人意见,不知道是否一定可靠,望大家积极讨论!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