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9-03-31):
请问PLC怎样与变频器通讯能否说的祥细点谢谢

网友A:
RS485通信,但不知道你是监变频器运行参数啊,还是做其他什么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如果变频器和PLC都支持485通迅的话就可以用485了 一般同一个品牌的PLC和变频器通迅起来会比较简单

网友B:
写485通迅程序要根据变频器的协议来的

网友C:
一般仪表和PLC通讯都是RS485
在就是根据仪表的通讯协议格式 ,自己做MODBUS RTU/ASCII协议,就可以了
只要依据协议都可以做的啊
不是很难的啊
QQ 576039034

网友D:
在PLC内写入与变频器通讯程序。
使用 “站内搜索” 也有很多这样的样例程序的。

网友E:
想通过PLC设置变频器参数吗?还是做PID呀.

网友F:
PLC与变频器之间最常用的就是自由口通讯。当然支持modbus-rtu的情况下,使用modbus-rtu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调试过程中,串口调试工具是必备的

楼主(2009-05-14):
各位朋友有没有具体点的例子可以给我说明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