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泰克人机软件注册的问题?

楼主(2009-03-31):
请教各位谁有海泰克人机软件的序列号是多少?我安装的是试用版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输入序列号选择注册就可以了:下面是6.0;6.1的序列号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二位。已经注册成功啦。

网友B(2009-07-06):
谢谢!第一个注册码V6.21也可以注册

网友C:
楼主试试这个:ADP6 V6.0 5.02注册码 SN:54095042-058-07200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谢谢啦。
山登绝顶人为峰

网友D:
谢谢,我也注册了

网友E(2009-09-23):
我正在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