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我这里有这个 想找点资料学习一下
谁有提供下 谢谢了!

网友A:
1. 输入继电器(X) 八进制数字编号
  基本单元:
   X000 – X007 X010 – X013
   X400 – X407 X410 – X413
   X500 – X507 X510 – X513
  扩展单元:
   X014 – X017 X020 – X027
   X414 – X417 X420 – X427
   X514 – X517 X520 – X527
  其中X400 – X407 8点可通过改变滤波常数来提高输入响应速度,可在0 – 60ms之间调整。
  2. 输出继电器(Y) 八进制数字编号
  基本单元:
     Y30 – Y37
   Y430 – Y437
   Y530 – Y537
  扩展单元:
     Y40 – Y47
   Y440 – Y447
   Y540 – Y547
  (l) 输出继电器外部接点由ON 到 OFF或由OFF 到 ON的响应延迟为10ms
  (2) 程序内部的输出继电器接点没有这种机械响应延迟。
   3. 内部辅助继电器(这些继电器接点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八进制编号
  (1) 常用继电器 M100 – M277 (128点)
  (2) 保持继电器 M300 – M377 ( 64点)
  4. 移位寄存器
  (1) 辅助继电器可用作移位寄存器,16个点的辅助继电器为一组,其首编号用为移位寄存器的编号。
  (2) 如果某组辅助继电器用作移位寄存器,则这组不能用于它用。
  (3) 移位寄存器编号:
   M100 – M117 M240 – M257
   M120 – M137 M260 – M277
   M140 – M157 (M300 – M317) 电池支持
   M160 – M177 (M320 – M337) 电池支持
   M200 – M217 (M340 – M357) 电池支持
   M220 – M237 (M360 – M377) 电池支持
  5. 专用辅助继电器
  (1) M70 运行监视
  M70 随PLC的运行/停止而呈通/断状态。
  (2) M71 初始化脉冲
  在M70刚接通时,M71只给出一个脉冲执行周期。
  (3) M72 100ms脉冲(占空比1:1)
   M73 10ms脉冲 (占空比1:1)
   (4) M74和M75
开机后呈接通状态。
   (5) M76 电池电压下降
  PLC长时间工作,将使PLC内保护RAM区的锂电池电压下降,当电池电压下降到某种程度后,M76接通。可通过输出继电器向外发出报警信号。

  (6) M77 输出禁止继电器
   * 当M77的线圈工作时,所有输出继电器(Y)自动断开。
   * 其它的继电器,定时器和计数器仍保持原工作状体。
  (7) M470 高速计数器
   * 当M470闭合时,C660,C661组成一对六位数计数器,输入X400作计数输入,X401作复位输入,X400和X401的输入滤波器自动变为200微秒左右,执行2KHz的高速计数。
   * 当M470断开时,X400可作为计数输入,X401作为复位输入,但计数速度取决于PLC的扫描周期,通常只有几十Hz.
  (8) M471 计数方向的选择
  M471 接通 正向计数
  M471 断开 反向计数
   (9) M472 计数启动信号
   M472 接通 执行计数
   M472 断开 不执行计数
  (10) M473 标志位
  当计数值由999999变为0 (正向计数)或从0变到999999(反向计数)时M473接通.
  (11) M570错误标志
   * 功能指令设定线圈设定错了M570接通.
   * 设定正确M570 断开.
  (12) M571 进位标志 M572 零位标志 M573 借位标志
   当对现行计数器执行比较指令是:
   * 如果现行值大于设定值时 M571接通.
   * 当现行计数器值等于设定值时 M572接通.
   * 当现行计数器值小于设定值时 M573接通.
6. 定时器 (T
  (1) 普通定时器
  T050 – T057 三位数设定值
  T450 – T457 24点 0.1 – 999秒
  T550 – T557 最小单位0.1秒
  (2) 精密定时器 8点
  T650 – T657 三位数设定值
   0.01 – 99.9秒
   最小单位0.01秒
  7. 计数器C
  (1) 掉电保持。如不需要保留可用初始化脉冲复位。
  (2) 3位数减量计数器 C060 – C067 C460 – C467 C560 – C567 C662 – C667 共30点
   (3) 六位数正向/反向计数器
   * 计数器对C660,C661组成六位计数器,其中C660低三位,C661高三位。
   * 执行高速计数,2KHz (外部计数方式)
   * 执行普通计数(内部计数方式)。
   例1:普通计数方式
  电路分析:
   〈1〉M70为运行监视,M70 其常闭打开,执行普通计数(内部计数)。
   〈2〉X502 ON M470 ON 呈正向计数
   X502 OFF M470 OFF 呈反向计数
   〈3〉X500为复位输入,将C660复位,而C661自动也复位。
   〈4〉X501为计数脉冲输入,当C660,C661的现行值达到0时,Y430接通。
   例2:高速计数方式 (外部计数方法)
  电路分析:
   〈1〉开机后M70闭合,M470闭合为高速计数方式(2KHz)。
   〈2〉X402 的通断,选择正向还是反向计数。
   〈3〉X403 接通,计数开始。
   〈4〉X401为复位高速计数器。
   〈5〉当C660,C661的现行值达到0时,C660 接通 导致Y430接通。
  8. 状态器(S)
   (1)步进式过程控制的软编程器件,使很复杂的顺序控制简单化。可用后面的步进梯形指令STL组合使用。
   例:(2) 状态器编号: S600 – S647 40点 八进制。
      (3) 电池支持(掉电保护)
  9. 数据存储器
   共有64个数据存储器 编号D700 – D777
三菱F1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基本指令
  1. LD LDI OUT 指令
  LD指令 常开接点与母线连接指令。
  LDI指令 常闭接点与母线连接指令。
  OUT指令 线圈驱动指令。
  例:LD X402
      OUT Y430
      LDI X401
      OUT M100
      OUT T450
      K 19
      LD T450
      OUT Y430
  2. AND (与) ANI (与反) 指令
  AND指令 常开接点串联指令
  ANI 指令 常闭接点串联指令
   例:LD 402
       AND M101
       OUT Y430
       LD Y430
       ANI X403
       OUT M100
       AND T451
      OUT Y434
  3. OR (或) ORI (或反) 指令
  OR命令 常开接点并联指令
  ORI命令 常闭接点并联指令
  例:LD X402
      OR X406
      ORI M102
      OUT Y435
      LD X407
      ANI Y435
      OR M103
      ANI X410
      OR M110
      OUT M100
  4. ORB (或块) 指令
   分支电路的并联指令
  例: LD X402
       AND X401
       LD X403
       AND X404
       ORB
       LD X405
       AND X406
       ORB
       OUT Y435
   * 并联块的数目无限制
   * ORB可集中使用,但一般不需要这种编程方法。
  5. ANB (与块) 指令
  串联电路块的指令
  例;LD X400
    OR X405
    LD X402
    AND X401
    LD X403
    AND X404
    ORB
     OR X406
   ANB
   OR X407
   OUT Y435
   6. S (置位) R (复位) 指令
  用于Y, S, M200 – M377 作置位和复位操作。
   例:LD X401
      S M202
      LD X402
      R M202
   * S置位和R复位之间可插入控制程序。
   7. PLS (脉冲) 指令
  PLS脉冲:微分输出指令
   例;LD X401
      PLS M203
      LD X402
      PLS M204
      LD M203
      S M202
      LD M204
      R M202
  * PLS命令对象M100 – M377
   8. MC (主控) MCR (主控复位) 指令
  用于多路输出不好编程的场合
   例1:上面电路含有多路输出电路,有基本指令不能直接编程,可用MC MCR解决。
   例2电路完成同例1一样的功能。
   LD X400
   OUT M100
   MC M100
   LD X401
   OUT Y430
   LD X402
   OUT Y431
   AND X403
   OUT M101
   MC M101
   LD X404
   OUT Y432
   LD X405
   OR X406
   OUT Y433
   MCR M101
例3:用于手动/自动顺序切换
   还有NOP空操作指令,跳转指令CJP EJP END指令同OMRON就不介绍了。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对、热心人。好。

网友C(2010-01-08):
历害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