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有个疑问,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4-01):
以前只用过施耐德的,外接的位置传感器有三个,原点位,正向极限,反向极限,现在这个项目准备选用的松下伺服型号MADDT1207003+MSMD022P1C,控制方式是脉冲型位置控制,手头的接线图上外接位置传感器只有两个,一个正向极限,一个反向极限,笔者比较迷惑的是它的原点位是怎么确定的,回零方式应该是什么方式呢?高手指点一下,或者有接线图给发一下,感谢!!
lhdfeeling@163.com
苏州铂电自动化,专于自动化铆接,拧紧,打磨,抛光等非标项目,电话:13915564691,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斜塘民营工业区

网友A:
那个是要上位控制器来完成的,和伺服没关系。

网友B:
是的.配合PLC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