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求助:小容量变压器
我是个刚毕业不久的新手,我想请问各位前辈个问题 在有的机器上面有220变220的变压器,我想请问下这个变压器是不是加的有点多余?还有它并不是隔离变压器,就是简单的控制变压器.220V变220V 190V

楼主:
没有前辈能讲解下吗?

网友A:
隔离,抗干扰
楼主眼里的隔离变压器应该是怎样的?

什么是隔离变压器

隔离是指变压器原副边绕线圈之间是电绝缘的。变压器的隔离是隔离原副边绕线圈各自的电流。隔离有很多种,对于低压常见的变压器主要是金属绕线圈外面敷上绝缘漆,然后原副边绕线圈绕在一闸铁心上组成一个变压器。这种变压器的绕线圈使用的导线很多人就叫其“漆包线”。原因就是那层绝缘漆。这时原副边就是靠那层漆绝缘的,即隔离的。

隔离变压器有隔离分布式系统的作用,通常采用降压变压器以降低进线电压.任何用于控制器的隔离变压器必须有足够的功率以胜任其负载,功率额定值通常以伏安VA表示.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使用安全。常用作维修电源。隔离变压器不全是1:1变压器。控制变压器和电子管设备的电源也是隔离变压器。如电子管扩音机,电子管收音机和示波器和车床控制变压器等电源都是隔离变压器。如为了安全维修彩电常用1比1的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是使用比较多的,在空调中也是使用的。

其实简单点解释什么是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就是1:1的变压器,主要用于隔离干扰,限制副边能量(安全栅),正常情况下副边输出跟踪原边输入,相当于通路;故障时原副边断路
http://zxc6688.ys1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