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各位高手知道的请帮助讲解一下,冒泡法?
最好用例子说明!
本人非常感激那些热心助人的好人!

网友A:
冒泡法?记得学C语言的时候见到过 是用于对一组数据选择性的排序   你要问的是这个么

网友B:
这是在GOOGLE上搜到的

Bubble Sort(冒泡法)

最简单的排序方法是冒泡排序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待排序的元素看作是竖着排列的“气泡”,较小的元素比较轻,从而要往上浮。在冒泡排序算法中我们要对这个“气泡”序列处理若干遍。所谓一遍处理,就是自底向上检查一遍这个序列,并时刻注意两个相邻的元素的顺序是否正确。如果发现两个相邻元素的顺序不对,即“轻”的元素在下面,就交换它们的位置。显然,处理一遍之后,“最轻”的元素就浮到了最高位置;处理二遍之后,“次轻”的元素就浮到了次高位置。在作第二遍处理时,由于最高位置上的元素已是“最轻”元素,所以不必检查。一般地,第i遍处理时,不必检查第i高位置以上的元素,因为经过前面i-1遍的处理,它们已正确地排好序。这个算法可实现如下。

(冒泡法排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排序方法。在待排序的数列基本有序的情况下排序速度较快。若要排序的数有n个,则需要n-1轮排序,第j轮排序中,从第一个数开始,相邻两数比较,若不符合所要求的顺序,则交换两者的位置;直到第n+1-j个数为止,第一个数与第二个数比较,第二个数与第三个数比较,......,第n-j个与第n+1-j个比较,共比较n-1次。此时第n+1-j个位置上的数已经按要求排好,所以不参加以后的比较和交换操作。例如:第一轮排序:第一个数与第二个数进行比较,若不符合要求的顺序,则交换两者的位置,否则继续进行二个数与第三个数比较......。直到完成第n-1个数与第n个数的比较。此时第n个位置上的数已经按要求排好,它不参与以后的比较和交换操作;第二轮排序:第一个数与第二个数进行比较,......直到完成第n-2个数与第n-1个数的比较;......第n-1轮排序:第一个数与第二个数进行比较,若符合所要求的顺序,则结束冒泡法排序;若不符合要求的顺序,则交换两者的位置,然后结束冒泡法排序。
共n-1轮排序处理,第j轮进行n-j次比较和至多n-j次交换。
从以上排序过程可以看出,较大的数像气泡一样向上冒,而较小的数往下沉,故称冒泡法。)

Bubble Sort程序:

STL C++程序:(VC++6.0通过)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h"

template<class T>
class doit{
private:
int x,y;
T temp;
public:
doit(T* in,int count)
{
for(y=0;y<count-1;y++)
{
for(x=1;x<count-y;x++)
{
if((*(in+x))>(*(in+x-1)))
{
temp=(*(in+x-1));
(*(in+x-1))=(*(in+x));
(*(in+x))=temp;
}
}
}
}
};

int main()
{
double a[4]={1.1,1.3,1.9,2.2};
doit<double> d(a,4);
for(int i=0;i<4;i++)
{
cout<<a<<endl;
}
return 0;
}

C语言程序:(TC 2.0通过)
void doit(float* in,int count)
{
int x;
int y;
float temp;
for(y=0;y<count-1;y++)
{
for(x=1;x<count-y;x++)
{
if((*(in+x))>(*(in+x-1)))
{
temp=(*(in+x-1));
(*(in+x-1))=(*(in+x));
(*(in+x))=temp;
}
}
}
}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高手高手,服服

网友D:
在PLC上,用循环,字位移,比较或者循环,变址寄存器,比较也能实现。

网友E:
没听说过,谢谢问题

网友F(2011-03-17):
蛮好的啊 谢谢

网友G:
长见识,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