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如题:两种液体混合装置,SL1,SL2,SL3为上限位,中限位,下限位液体传感器,液体A,B阀门有电池阀YV1,YV2,YV3控制,M为搅匀电机,控制要求如下;
开始时容器是空的,各阀门均关闭,各个野味传感器均为OFF,按下启动按钮后,装置就开始按规律操作;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A流入容器。当液面到达SL2时,SL2接通,关闭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B阀门。液面到达SL1时,关闭液体B阀门,搅匀电机开始搅匀。搅匀电机工作6s后停止搅动,混合液体阀门打开,开始放出混合液体。当液面下降到SL3时,SL3由接通变为断开,再过5s后,容器放空,混合液阀门关闭,开始下个周期。

我不解的地方就是当液面下降到SL3时,YV3一直是打开的,只有到传感器SL3工作之后5s才断开,可是,要是用步进指令编程的话,那YV3必须是开关了,而不是按钮了。
哪位高人能把这题解出来给我看下,我是新人,不知道怎么发图上去,不好意思。

网友A:
截个图。
打开你编的程序-----按键盘上的prtSc键------打开系统的画图软件(不要问我画图软件是什么)----粘贴-----保存。
发帖时----选择附件----找到你保存的图片确定----点击插入----提交

STL S30
SET "YV3"
*
*
LDI "SL3"
SET S31
OUT T*  K50
LD T*
RST "YV3"

仅供参考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可是输出线圈不能用置位,在编程软件上转换不好,可是您还是提醒了我,不同的按钮可以控制同一线圈。谢谢您啊!

楼主:
书上说可以用SET,但是在编程软件上用SET就转换不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书上说可以用SET,但是在编程软件上用SET就转换不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最好贴出你的梯形图,初学者一般常犯双线圈错误。

以上

楼主:
我还是不会怎么贴图,搞了半天还是不会搞,在步进指令里面没按一个按钮就是一步,我看书上是这样的,不同的按钮可以驱动同一个线圈,但是他们是分开的,不是在同一步内。虽然都做好了,可是怎么让停止按钮按下去后,要等工作完全结束后才能停止?

楼主:
     在线等答案,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楼主:
我不会截图,搞了半天只能做成这样,望高手耐心看,帮帮忙,谢谢了,。开启:x1,AB阀门分别是Y20和Y21,电机是Y22,混合液阀门是Y23,上中下限位液位传感器分别是X20,X21,X22,没停止按钮,不知道停止按钮放在哪?

楼主:
晕,怎么第一个图放不上来?
这上面放的是第二和第三个图

网友A:
楼主还是用三菱编程软件模拟比较直观,可以直接模拟三个夜位开关的通断。
你用学习软件,SL3只能用软件里的开关,用按钮是不行的。因为加夜后SL3要闭合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这是第一个图

楼主:
。。。。。。。。。。。。发不上来

楼主:
。。。。。。。。。发不上来

网友C:
看看程序合适吧!
附件: 溶液混合.rar (10 K) 下载次数:2

网友C:
加入紧停按钮!
附件: 溶液混合.rar (11 K) 下载次数:1

网友C:
对于SL3,你可以使用常闭开关!(有水时,常开;无水时,闭合。)

网友D:
太模糊了吧

网友E:
那YV3必须是开关了,而不是按钮了。什么啊????YV3是一个电池阀!!由输出线圈(Y)来控制的!!开始按规律操作;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A流入容器。当液面到达SL2时,SL2接通,关闭液体A阀门,打开液体B阀门。液面到达SL1时,关闭液体B阀门,搅匀电机开始搅匀。搅匀电机工作6s后停止搅动,混合液体阀门打开(就是YV3电池阀),开始放出混合液体(如果是由Y1来控制YV3电池阀的话就是Y1接通电池阀就打开混合液体就可以流出)。当液面下降到SL3时(SL3是下限位液体传感器液面高过SL3的时候SL3是接通的液面流出低于SL3时SL3就断开了),SL3由接通变为断开,再过5s后,(SL3传感器断开了就有信号传给PLC计时器5S后就就断开(Y1)YV3电池阀就复位合上)容器放空,混合液阀门关闭,开始下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