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故障请教

楼主(2009-04-02):
我有一M506LV触模屏,开机3小时后,会死机,按任何键无反应,重新开机又正常,不是程序的问题,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棘手,高深,毛病不好找。
看看是不是环境通风不好?有热积蓄? (可能性较大,大约三小时就会将热量积蓄到一定程度)
检查一下接地端子,看看是不是真的接地了?干扰难道有固定的周期?奇怪~
换个备用屏幕上去,把这个屏拿到办公室上电,看看是不是也三小时死机。。。
慢慢找,别着急。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楼上正解,慢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