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我实验程序调用指令时编了下面程序段仿真,但在程序文件间调用带参数的子程序时,刚进入仿真执行中,main程序中X2还未为ON时MAIN1中的P3子程序就开始执行[了。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是用Q02H编的实验指令。由2个程序块组成:main 和main1.
附件: 带参数的程序调用.rar (11 K) 下载次数:10

网友A:
M0 =ON,对应的FX0接通,P3里的程序会运行(扫描运算的结果,不调用P3,并不表示不扫描P3)

你把变量M0放在发起调用的程序里即可。

不知对否?

我把你的梯形图附上,请高手解答

MAIN

MAIN1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谢谢哦!你说的是把m0放在MAIN1里或直接放在P3 里吧,如果对于扫描主程序中只有一次调用可以,如果多次调用而且传递的不仅仅是m0,那怎么办啊?
可能出现了一次         [  ECALL  "MAN1"     p3     M0]
              后面又出现了    [ECALL   "MAIN"       p3     M10]

楼主:
谢谢兄弟帮把程序发出来。寻求更多的解答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哦!你说的是把m0放在MAIN1里或直接放在P3 里吧,如果对于扫描主程序中只有一次调用可以,如果多次调用而且传递的不仅仅是m0,那怎么办啊?
可能出现了一次         [  ECALL  "MAN1"     p3     M0]
              后面又出现了    [ECALL   "MAIN"       p3     M10]

我是说跟调用指令放在一起,也就是在你的程序的X2触点后,
如果后面又出现了    [ECALL   "MAIN1"       p3     M10],你的P3里的FX0是不会接通的吧。
你把[  ECALL  "MAN1"     p3     M0]  的 M0 改成 M10 试试
  • 下载积分:+1(zxymnp) 热心助人!
  •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小弟还有点疑问:我的 MAIN和MAIN1都设置成扫描程序,在仿真时MAIN中X0未置ON时,(应该未调用P30吧????)
    而把MAIN1中的子程序P0中X3强制为ON怎么Y4就会有输出呢?或直接在P0中设置个秒脉冲输出,就直接能输出。可根本没调用MAIN1中的子程序啊!

        求教!!!!!!

网友B:
    你在设置参数里的引导文件设置里把main和main1都插入他们就在同一个扫描周期了,这样你说的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我按兄弟的办法设置了,在MAIN中的X0没为ON时MAIN1中X3强制为ON时还有输出!我哪里设的还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设置参数里的引导文件设置里把main和main1都插入他们就在同一个扫描周期了,这样你说的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我按兄弟的办法设置了,在MAIN中的X0没为ON时MAIN1中X3强制为ON时还有输出!我哪里设的还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