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触控屏连接电脑的问题,请高手进来赐教几招

楼主(2009-04-02):
我们公司用的是海泰克触控屏,还有几种叫不上牌子的触控屏,我们用海泰克3.2和6.2的触控屏编程软件想读取触控屏里面的程序,但怎么弄就是读不了,又用触控大师读,也读不了,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我们啊.是我们没设置好参数还是本来就读不了啊.

网友A:
海泰克触控屏读时要进入它的download界面,然后按下“upload aplication"软件中也同样点上载应用。
触控大师的可以直接支持以太网下载,随便条网线就O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