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

楼主(2009-04-02):
我又一台FX1N-60德PLC;0-7输入点正常,其他输入点度没有反应请各位大侠指教
Dengjiuhe

网友A:
????能具体些么

网友B:
没见过。
相信自我!

网友C:
联机检查下看吗

网友D:
输入点跟COM短接,看看输入指示灯会亮就可以,不亮说明输入点有问题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很简单。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G:
4楼正解

网友H(2009-05-03):
同意4楼的做法

网友I:
基本的判别。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输入点跟COM短接,看看输入指示灯会亮就可以,不亮说明输入点有问题

网友K:
会不会后面的共工端坏了啊

网友L: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M:
输入点跟COM短接,看看输入指示灯会亮就可以,不亮的话再检查发光二极管.如果LED没问题的话说明输入点有问题

网友N:
4楼正解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O:
4楼的正确.可以试出来的

网友P:
4楼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