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Delphi如何能读取PLC300数据加以控制

楼主(2009-04-02):
请位大侠帮忙,小弟遇到一个用Delphi编的控制程序,但S7的CPU只能下载没有程序,想请问Delphi是如何读出PLC的数据,又是怎么控制的,请有懂的人解释一下,最好能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A:
因为S7-300使用的MPI协议是不公开的。
一般高级语言进行PLC的控制是通过西门子的Prodave软件中的W95.dll(好像是,时间长了忘记了),然后通过该DLL提供的功能进行调用,详细的你可以去看Prodave软件的PDF。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OPC去访问,而西门子的SimaticNET可以作为OPC服务器,而你高级语言编程来作为OPC客户端去读取服务端的程序。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