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个SFC运行过程中,如果断电后再通电后是怎么运行的

楼主(2009-04-02):
我是个菜鸟 有个问题没想通 不知道咋办 请大虾们帮下忙:
按一个SFC运行过程中,如果断电后再通电后是怎么运行的?此时机械没回原点,机器不动?啥 原因啊

网友A:
例如运行到S4突然掉电,从新上电后 S4仍然得电置位

网友B:
你好 好象可以用保持继电器吧

网友C:
停电后,如何重新启动要根据设备如何再启动比较安全而定。

网友D(2009-06-02):
要看设备运行情况。有的要停电保持。用双向电磁阀。来电继续运行,或编一个回原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