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本人最近做了一台设备, 使用Q02HCPU及QD75D2定位模块控制,伺服放大器为MR-J2S350A,控制单轴伺服电机,(目前还没使用自动定位控制)伺服电机在JOG启动和运行过程中都正常,但是在伺服电机停止运转时伺服放大器经常会报警AL50,有时不报警,但在停车5秒左右,电机会发出 呜、呜、呜 的低沉的声响,伺服放大器关电再送电后可恢复正常,调整加减速时间后会报警AL50或AL52或AL51,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还要再调什么参数。本人是第一次做伺服这方面的,没什么经验,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机增益过大吧 调增益 和 滤波

网友B:
典型的共振情况,如果手头有手册,按照手册调整增益,如果手头没有,参数P02选择为自动调整,然后一级一级降低响应水平,直到合适的情况(响应水平降低会减少共振,但是过低会使定位精度和定位响应速度下降),如果选择为手动调整,参数35,36,37降低会有效果。

楼主:
谢谢!我再试一下!

楼主:
我试过,效果不错,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电机是带刹车的,为什么电机停止后刹车马上抱住有时也会报警AL50,因为电机还会再转动一下的,如果刹车延时一段时间再抱住就不会出现报警问题了,为什么呢

网友B:
估计是响应水平过低了,响应水平过低虽然会消灭共振的发生,但是会使电机停止时间过长(就是响应变慢了),停止的时候,刹车信号已经到了,但是的电机还在调整(前后转动),刹车刹住禁止调整,电机会瞬时力矩过大造成过载或者过流。

没有见到实际情况,猜测大概如此。刹车的启动时间延后看看有没有效果(有没有这个选项记不准了,理论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