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的计时器,

楼主(2009-04-02):
请问各位师傅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通一下,立即断开,开始计时,例x0通一下,立即断开,计时器T0 K100开始计时,如果T0没有计100,,X0又通一下,立即断开,计时器T0 ,从头0开始计时。X0又通一下,立即断开,计时器T0 ,从头0开始计时。反复这样可以吗?

楼主:
是这样的,有一主条输送线不停的走,中间有三十条分线同时向主线上送零件,防止零件相互碰撞,如果主线与子线之间主线上有零件,就子线停,等主线吧零件走过后,子线才能工作。

网友A:
不知道 这样能不能适合楼主的要求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上楼的 第9行可以省掉

网友C:
第4行x0最好用上升沿的。
第9行可以省掉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第4行不能用上升沿。第9行是可以不用。
相信自我!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

楼主:
我非常感谢工控人家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4行不能用上升沿。第9行是可以不用。

网友F:
m0看上去一直在工作的,没有什么作用,是否可以不用

网友G:
应该是用上升沿来复位,用下降沿来开始记时.
二楼的也可以用

网友H:
答:你可以这样反复使用!能了解PLF下降沿的功能!你看下这样能完成你的问题要求没!

网友I:
非常感谢!各位工控高手,收益匪浅!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J:
我认为这样就可以了 X0 是他主线上的关电开关 开机的时候X0 是OFF的 就是没有东西 所以就可以计时

网友K:
好,这样就是好

网友I:
谢谢!指点!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L:
第4行不能用上升沿。第9行是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