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的区别,使用方面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4-02):
请教高手: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的区别,使用方面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就是个假想型继电器,12两端为信号假想为接触器线圈,34两端为常开点。。可控硅是类似三极管工作模式。固态继电器可以直接控制负荷大的元器件如电磁铁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是一个组件,输入输出之间具有电气隔离措施,使用、控制简便,但同等控制功率的价格较高,而且对于有特殊控制要求(如超大电流、超高电压等)的场合,局限性较大。
晶闸管则是一种元件,付诸运用还要辅助电路,所以使用不太方便,但对于规模化应用,成本优势显著,而且,特殊应用场合往往非晶闸管莫属。另外,晶闸管比较适用于对交流的控制。

网友C:
内部是双向可控硅,所以可以控制交流电,输入是光电隔离电路,输入直流电或脉冲电流

网友D:
可控硅封装后就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E:
我砸开过固态继电器,里面就是控制双相可控硅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内部就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G(2009-05-03):
可控硅封装后就是固态继电器,三极管封装后也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H:
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都有控制通断的作用 一般都用在交流场合 否则内部触电无法断开。
了解一下可控硅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砸开过固态继电器,里面就是控制双相可控硅
我有过同样的行为,得到同样的结果。顶一下

网友J:
固态继电器 等于 接触器 加 保险丝

网友K:
无火花
安全耐用

网友L:
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的区别前者是组件,后者是单一器件,使用方面前者简单,后者稍麻烦.

网友M:
触发板和可控硅一起封装好的简单易用的可控硅就是固态继电器。普通可控硅有单,双向之分,想使用时需另加触发板,使用麻烦,但有些地方就还必须用它,双向控制交流,单向控制直流,都可调导通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