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4-02):
有个比较幼稚的问题,用编程软件做的带标签的程序,传到PLC后,请问,要是另外一台电脑上传程序,标签也会上传吗????

网友A:
标签是什么意思?注释吗?一般从PLC读取的程序都不带注释的....

楼主:
标签不是注释,标签在AB里用的最多的。三菱的GX Developer新建工程中有个选择项就是的,如果编程时选了,那么别人上传程序也带标签吗???

网友B:
还是不太了解

网友C:
是的也会

楼主:
那么再次请教,标签到底在三菱PLC中有什么用处???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啊

网友D:
不是很清楚

网友E:
标签是可以上传的,可以在程序语句前写标签用来更好的管理程序,当然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调用的入口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