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我用Eview里的EVManger里上传电脑的“用户数据包”是PKG的后辍文件~!!·而EV5000的工程是*.wpj的后辍文件~!怎么能把屏里的工程文件下载到电脑里?
还有,我把屏里的“用户数据包”“配方”“LOGO”都上传电脑里了。会不会影响屏的上正常工作?现在的屏有几个按钮不起作用了~~~~!?

网友A:
一般来讲下载不影响原始数据。
E屏上传的文件不能直接使用,甚至上传的文件没有任何标示。
传回的文件必须到界面中进行反编译,才可在编程软件中打开。
还有8000系列,没有编程电缆需要使用USB盘下载文件的那种,曾经因重装系统,原始程序丢失,上传的到U盘上的文件包含三个文件夹 001  002  和pub ,没有XOB扩展名的文件,多方想办法未果,最后采用了不得以的办法,把这三个文件夹中的每个文件都变成XOB扩展名,逐个试验反编译,,在001文件夹中有个叫 MT8000 没有扩展名的文件,将其改名反编译,终于找回了丢失的程序.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这块还是盲区。。

网友C:
引用楼主再见理想于2009-04-03 08:59发表的 特急~!Eview怎么下载屏的程序到电脑? :
我用Eview里的EVManger里上传电脑的“用户数据包”是PKG的后辍文件~!!·而EV5000的工程是*.wpj的后辍文件~!怎么能把屏里的工程文件下载到电脑里?
还有,我把屏里的“用户数据包”“配方”“LOGO”都上传电脑里了。会不会影响屏的上正常工作?现在的屏有几个按钮不起作用了~~~~!?

通过EVManager的“上传工程”可以从屏上上传工程到电脑里,生成的文件是后缀名为PKG的文件,必须通过反编译生成WPJ文件才能用EV5000软件打开对其进行编辑。
如果选择上传配方,则会把屏上的配方数据上传到电脑上,LOGO也是。LOGO其实就是启动画面,如果选择上传LOGO,用EV5000打开反编译后的工程,可以在编辑启动画面里看到上传上来的LOGO。

楼主:
Eview程序里设置了“不允许反编译”,这介屏的程序 还有办法的打开吗?

网友D:
要是禁止反编译的话,目前是没办法打开的,楼主不要苦费心机了,要用的话还是对照PLC程序和原先屏里面的画面自己做吧。

楼主:
我死心了……………………
我的心啊~~~拔凉,拔凉啊~!~~!

网友E:
威纶/eview触摸屏已开通,欢迎工控行业的朋友们加入QQ群号:60969373

网友F(2010-03-01):
有办法的
选工具、选下载配方、选下载工程就可以选择你刚才上传的pkg文件了

网友G:
EVIEW的屏怎么这么搞呀?还真想学学.

网友H(2010-12-04):
通过EVManager的“上传工程”可以从屏上上传工程到电脑里,生成的文件是后缀名为PKG的文件,必须通过反编译生成WPJ文件才能用EV5000软件打开对其进行编辑。
如果选择上传配方,则会把屏上的配方数据上传到电脑上,LOGO也是。LOGO其实就是启动画面,如果选择上传LOGO,用EV5000打开反编译后的工程,可以在编辑启动画面里看到上传上来的LOGO。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