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低电平的问题

楼主(2009-04-03):
低电平输出一定的电压(比如24V)还是0V呢?谢谢!

网友A:
不一定看设备情况而定

网友B:
应该是0V吧,高电平输出正级,低电平输出负极,
要让低电平输出电压,还要请教楼主

网友C:
呵呵!没人愿回答,我说下。
顾名思义,低电平就是较低的电位。它其实是一个电位范围,比如数字电路的低电平通常为0--1V(高电平为3--5V)。对于PLC输入低电平通常是0--若干V, 就是说在这个范围,都属于低电平。
高电平通常总是在供电电压到下浮若干V的范围。
简单而言,低电平=0V,高电平=供电电压。 严格讲,高低电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网友D:
三楼说的对。。顶一下

网友E:
三楼说的对,只是相对性的,若是正负电平输出通常也就是PNP和NPN这两种,PNP型的输出的也可以说是高电平输出的是供电电压,NPN型的输出的是低电平也就是供电电源负极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