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请教Plc  cpu模块接线问题
Plc 的cpu模块ac/dc/relay接线的含义是:交流电给plc提供电源接L1和N端子,火线和零线没有端子的区分,对吗??
        Relay输出可以接交流电和直流电源,(每组的公共端子1L可以接交流电或者直流电,那这个1L端子有极性要求???火线/零线  正极/负极可以随便接)
        Dc输入接直流电源,电流方向必须是每组的公共端子1M接直流电源的负极,电源极性不能反接????对???

交流/直流输出扩展模块EM222 relay输出。每组的公共端子1L有电源正负极接线的限制???(无论那种模块交流输入或者交流输出,其每组的公共端子没有电源正负极接线的限制????)

网友A:
PLC的输出类型大致有继电器、可控硅、晶体管输出方式。

继电器类型输出的输出可任意接交直流电,没有极性之分,只是电工要求在无输出时设备不带电以便于检修。
可控硅类型输出必须交交流电,且必须是全波交流电才能可靠工作,
晶体管输出一般只能正极性输出。
输入端的极性视M点的极性而变化,如果M接正极,则输入为负,若M为负,则输入为正。

公共端子是几个端子的逻辑关系,没有公共端才好用呢,因为有些情况需要完全隔离的开关信号,好像三凌PLC有单独输出的,可根据需要自行连接公共端。

S7-200系列的扩展模块型号全一样,知道订货号才能确定是什么输出方式。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继电器输出的理解了。随便接。;
晶体管输出的意思是:m端接正级
继续发问:两颗线的接近开关分npn型和pnp型。这对plc输入接法有要求??(接近开关那端接
         正,  那颗线接负,我知道)plc正负极可以随便选??
         两颗线的接近开关,在断电的情况下,不能用万用表测出常开,长闭状态。

网友A:
继续发问继续回答:
晶体管输出的,一般是正极输出,M点接负,输出是正极。
两线传感器没用过,应该对M点没有什么要求吧,估计只要让传感器电流顺向连接就可,只是注意一下工作电压和导通阻抗,比如224XP的I0.3,0.4,0.5能接收,其他点未必能导通(这三个点比较特殊)。
三线的传感器
NPN型,M点接正极,
PNP型,M点接负极
PLC的输入端是两个反接的二极管,一段接公共端,一端做输入,知道了这个道理你就能应万变了。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2010-04-22):
刚刚入门,这些都是要看的

网友C:
讲的很详细啊!

网友D(2010-10-31):
有标出,肯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