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

楼主(2009-04-03):
我用Pcsel CAD7.0绘图软件画控制图放接触器线圈时,L及N不变绿,看视频教程搞了半夜没成功!偶有一次成功,但后来又不行了,问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杨教官,能发份教学视频给我吗!我的邮箱是
309584628@qq.com
谢了

网友B(2009-06-17):
系统重做,不兼容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是在网上下载的,难道只有重做系统吗?

网友D:
你把 自动连线------>激活 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也不知道哦,